求助:三肯MF零速时频率表有输出

楼主(2005-07-20):
一台三肯MF7。5KW变频器手动调速,电机运行正常。但是转速表在电机不转时有显示,请问各位大侠是甚麽原因?

网友A:
停机后,用万用表量一下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段子,看是否有输出?如果有输出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很可能是变频器停机后还有静态余量输出。

网友B:
如果是用模拟表加电位器(外部端子)应该是干扰或者电位器毛病,如果是键盘操作则把参数恢复出厂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