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台安变频器无任何显示!

楼主(2005-07-21):
一台“台安”N2-402-M3的变频器出现开机面板无任何显示(所有灯都不亮),只有里面的LED101灯亮。测电源板上的20芯电压输出端子,几组电压为:1-2 28V,3-6 10V,4-6 -1.9V,5-7 3.2V,说明书上说“检查控制电压+5V是否正常”,我由于是第一次测电压,不知以上电压是否正常,诸位高手估计故障出在哪里?请指教!

网友A:
你可以致电台安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0510-5227555找宋小姐.她是台安科技负责技术支持的.我是台安变频器上海地区总代理.感谢您使用台安变频器.也可以发到我们公司.如果是保修期内的机子也许可以免费的.我的电话021-53560117

网友B(2010-08-30):
变频器无显示很简单,面板坏了,开关电源坏了,连接线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