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55KW跳OH1

楼主(2005-07-20):
现有一台G1155KW,上电跳OH1,哪位大虾多发表一下高见啊!   已做以下处理:   1,风机已插,无问题。   2,热传感已插,阻抗12K。   3,参数已复归。   4,换过电源驱动板,故障依旧。(应现无CPU板,没有更换过)

网友A:
CPU板故障。

网友B:
哥们!检察散热风扇,富士的风扇有三线制的话,就意味着有速度反馈的.当风扇的正常转速低于CPU所侦察的异常转速时就会出现OH1过热故障!我也遇到过如此的现象,是变频之子教我的!!他是好人啊哈哈~~~`

网友A:
修过很多这样故障。

网友C:
换个风扇试试....如果没有到我这里拿一个,或者打个电话给我,帮你解决.....不要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