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正反转切换

楼主(2005-07-27):
请问变频器正反转电机切换的时间最小能达到多少?哪一个牌子的变频器切换时间最小。功率3~7KW。

网友A:
看什么负载.

网友B:
同时看你加减速时间!

网友C(2005-08-27):
主要记的把停止调为减速停止.

网友D:
如果要求正反转切换时间短的话,变频器停止要设为制动状态(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或者设为自由停车状态,不能设为减速停车状态。 如果电机能带刹车的话,最好!请在变频器停止输出时同时刹车,然后反转之前马上给刹车线圈送电,让电机处于非刹车状态。 变频器反转请设一定时间的加速时间。因为此时电机可能还没停止正转,如果立即全频率反转的话,输出电流可能导致变频器跳闸。 如果变频器没有工作在制动状态(没有刹车电阻),只设为自由停车,电机又不是刹车电机,而且你反转的间隔时间又短,反转时设定的加速时间又短,那么你采用多么好的变频器可能都会跳闸! 除非你的加速时间设定很长!但这样也没达到你的要求呀!

网友D:
同时,请选用比较皮实一点的变频器。 比如说,西门子、ABB、丹佛斯等等(丹佛斯这方面好像做得更好),日货我就不推荐了。

网友E:
和你系统的转动惯量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F:
和你系统的转动惯量也有很大的关系。-------------------- 说的好,这是最关键的.这是首先要解决和考虑的.

网友G:
如果你真想做,请联系我0453-626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