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ACON75CX

楼主(2005-07-15):
威肯75KWCX变频器开机显示[显示模糊]13...不能开机,望请个位帮助; 代码含义,处理方法,谢谢

网友A:
你好,你能不能说的清楚点,我可以帮你查一查。

网友:
是f13报警么 那是温度过底 ,你的变频器安装在什么环境下?说具体些

网友B(2005-10-01):
如果是温度低报警的话,不可能是环境的关系,因为环境温度不可能零下30,这个时候如果是备件损坏的话,不好判断,因为vacon的变频器热敏电阻(如果是完好的话)信号会先到功率板,功率板采集起来再发给控制板来分析,这样的话就不好判断是哪个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