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5-07-01):
我部采用变频疏水控制,在实现过程中,采用两个DO点对变频器的转速进行给定,(实际是DCS系统中的位置调节模块输出给变频器的转速给定),接线及设备均正常,但在上层DCS进行自动控制时,无法实现变频器转速控制(自动无效),各位同仁,有无遇见同类问题。万望回复,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看看变频器的功能是否设定为外部控制?频率信号的选择是否匹配? 外部端子接线是否正确?检查DCS发过来的信号是否正确? 你用的什么变频器?如果是用矢量控制还要自学习一下?

网友B:
贵公司技术支持: 我想咨询一下用贵公司的变频器能否直接拖动塑料挤出机的主电机。而不需要齿轮箱。可行性怎样?请指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