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vg5n故障

楼主(2005-07-15):
出DCF故障。   检查烧了一个模块和fuse。估计电源驱动板还有问题,请问怎么修?价钱如何

网友A:
多少千瓦的,大概在1500元左右13366859975

网友B:
我对VG5很熟悉,13056660695

网友B:
vg5n烧模块一般是因为驱动工作异常导致的,同时烧坏FUSE,FUSE最好换原装的,因为国产的FUSE一炸就炸开,会把驱动板炸坏,电源用的一只IC是M51996,这只IC也容易坏,好在市场上可以买到,驱动上的元件一般坏对管,稳压管,8.2V,5V,对管可以用一般的PNP,NPN带换,小电容也是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