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fvr_e9s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5-06-29):
在应用中遇到一个问题,系统进行自动控制时,变频器显示频率上升到一个固定数值时,其频率除非关机不会改变,请问,是变频器参数设置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请了解富士变频器的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1、确定是自动控制调速,而非其他调速选项(如面板调速) 2、建议以面板调速检查变频器调速功能 3、检查自动调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2007-11-06):
富士变频器e9s电机工作十分钟以后oc1oc2报警,请问是什么原因?电机检查正常.

网友B:
回楼上的,坏了
E9只要跳OC,不管1  2  3,离报废不远了,应该大多是模块的问题,价格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