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P9160KW维修

楼主(2005-06-09):
现有富士P9 160KW变频器,内部保险烧断,换掉上电后,无任何显示,测输出有短路现象,维修得多少钱?

网友A:
模块坏,电源部分坏,自己修就可以了,好玩又有长进,给自己一个实践的机会,拿给人家修得被人家宰.现在的维修商开口都是3000-6000,他们正在磨刀呢......    自己搞吧,有困难在这里发问,大家会解决的....

网友B:
是维修这个变频器最少也的6000元,一个快熔A70Q500新的就800元,有短路形象里面的IGBT,肯定有一路坏了,三块300A的就得3500元,驱动光藕,二极管,稳压管人工费等,咋的也德1000元,

网友C:
维修变频器可不是好玩的,没有经验的积累,最好不要乱动变频器,要不然出了安全事故可就不好玩了。维修可比价,比服务。

网友D:
得查明短路原因,否则换了东西仍然会烧坏.

网友A:
完全可以自己修,先检查电源部分坏后检查驱动部分再检查模块,在换模块后用假负载,具体是用100W灯泡并在快熔那里(不要快熔),再用100W灯泡并在电容到模块那里(去掉连接的铜条),输出不要接.送电试机....再进一步检查....但是要求你要有一定基础....

网友B:
人家“小鱼儿”本身就是个维修工程师在这逗你们玩呢!

网友E:
彻底检测一下啊 多少钱要具体的看怎么故障法 我这边还可以,是华北最大的维修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修不好的机器,不是吹牛!呵呵 010-82685611 价格通明 李工立等

网友A:
ktinverter2: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修不好的机器,不是吹牛!呵呵敢说   我敢说你是吹牛庇,大家在这里没有那家这样吹......我有一三垦控制板都被厂家退回的,你能修?????

楼主:
我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