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设置相同,老是一台频率过高另一台频率过低,想让它们同频率工作

楼主(2005-07-27):
两台相同的空压机出气管路汇合成一路,两台普传PI2000变频器分别控制两台空压机,PID设置都一样,但是老是一台频率过高另一台频率过低,想让它们同频率工作。初步设想:一台变频器是PID控制,用它的模拟量输出控制另一台变频器。PI200有频率表输出端(5VDC-1mA直流电压表),模拟量输入范围0-10V,输入和输出范围不一致,请问怎样精确控制?由于不能停机很长时间,所以问问这个方法的可行性。

网友A:
共管路工况很难同一频率运行,这里面跟以下问题有关:两台设备离共管道的距离、效率、精度、起停顺序等,不一定要共频率运行,别费时间了!

网友B:
以前也试过两台变频器的设定值一样,要求控制的电机工作状况一样,但很难做到。最终,还是用一台功率大的变频器同时控制两台电机。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C:
使用同步控制器0106263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