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方式

楼主(2005-06-29):
请教:变频器两线控制与三线控制方式有何区别,各用在什么场合,如要求变频器具有晃电自启动功能该采取哪种方式。

网友A:
两线控制指的是正传、反转两路控制。三线增加了一个停止信号。

网友B:
以AB 变频器为例:两线控制指只用一个接点控制开停;三线控制方式为开机接常开接点,停机接常闭接点。场合看你控制设计而定。 要求变频器具有晃电自启动功能一要使用具有停电延时打开的开机接点(可用PLC控制)确保停电时开机信号保持,二要在参数设定里设定自起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