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故障报警SC

楼主(2005-07-26):
维修一台变频器经检测模块7MBI50-120烧坏。驱动板仔细检查无坏件。另单独给驱动板加25V电源,用指针表去触发光耦,模块输入端电压有V变化(-9V---13V),换上新模块后,拆掉保险,串上灯泡。试机。一启动,显示SC。断开模块供电试机。还是显示SC。

网友A:
单独给驱动板上570V直流电,屏蔽各保护,运行测上下桥触发脉冲,是否正常!你的驱动未修好!不行来电05106259006讨论!

网友B:
常工说的对!驱动修好在带模块。

网友C:
IPM不加时一定会跳SC或OC,一般是驱动单元的问题,查查PC929或A316J及其周边电路吧(IPM是好的情况下)

网友A(2005-09-28):
to delta: 我有问题想请教,请留下你的电话,谢谢!0510 6259006

网友C:
0371-66203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