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动停机再起

楼主(2005-06-24):
我使用1.5kw台达变频器带750W变频电机。现常出现运行时停机,没有故障显示,停机后可以自动重新开机,重复以上故障。采用启动按纽+自锁回路+继电器控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外部控制电器是不是出问题,能自动启动说明变频器本身没问题,检查输入信号、启动变频器的继电器

网友A:
检查有无输入信号、启动变频器的按钮\继电器接点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看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有没有问题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有自动停机再起这一保护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