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阻容保护电阻经常烧损

楼主(2005-07-20):
请教各位高手,交交变频系统中可控硅阻容保护电阻经常烧损,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5-10-01):
反对广泛大使馆法

网友B(2005-11-01):
安我的来说可能是电容坏了把

网友C:
最好,将线路图传上来,估计环境比较恶劣,建议将灰尘吹扫,检查可控硅,保护电容等外围元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