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变频器?

楼主(2005-07-27):
我厂有一台机原经减速电机后通过皮带传动给主轴(原电机功率15KW),因减速器是齿轮传动,齿轮经常崩。现打算用变频器使电机减速至350-400R/M,以保证主轴转速不变,选用电机为Y200L-8 15KW 额定转速730R/M,请问:变频后电机功率、电流、转距为多少?我这样选能用吗?

网友A:
请问原电机转速为多高? 机械减速后转矩被放大,变频器减速后电机仍为工频时的转矩,故电机必须选用更大的.

网友A:
求购:7.5或11KW恒转矩变频器. 要求具有脉冲输入端子用于转速反馈. 求购:1024线旋转编码器,12-24V,实心轴或空心轴, 以上产品要求经济低价. TEL:13633996414

网友B:
以前我改过这种工程,根据常规你选的电机功率小,负载轻的话可以,替代后变频器是根据电机功率选择的联系俄Email zhangpeng_77@sina.com

网友:
变频后的功率、电流和转矩跟你实际的负载大小有关系!

网友C(2005-08-26):
东元变频器;01062632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