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风机的应用

楼主(2005-06-23):
请教各位长老们:为什么变频器在接风机的使用中容易烧模块?

网友A:
谁说的?选型正确、质量可靠、应用环境没有问题、使用再没有问题的话!变频器在哪的领域也不应该炸模块!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查查设置,变频器的应用相当可靠的。

网友C:
变频器在风机中的应用是非常多的,你说的容易烧模块是什么意思?说的明白一点

网友D:
选型正确、质量可靠、应用就没有问题,不会容易烧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