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GF”故障

楼主(2005-08-03):
采用安川变频器控制起重机的大车行走,一共有4台电机,2台变频器,1拖2的形式,以前运转正常,最近频繁报警“Ground Fault",但检查电机绝缘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它的漏电保护参数关掉。

网友B:
如果电机三相电流平衡则把参数L8-10设为“0”就可经以,不平衡则要维修变频器。

网友C:
检查霍尔传感器及主控板上的电流整定电路

网友D(2005-10-05):
“GF”对地漏电故障,频繁报警的话,把漏电保护相关参数尽量设为最大就行了 浏览:Http://www.gdi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