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5-07-12):
本人使用台安变频器型号为N2-430-M3   每次停机时间一长,再启动就出现OC-A启动过电流,进行几次复位后,能够正常运行,对变频器的逆变模块进行测量比较没发异常,更换了逆变模块后,故障现象仍然存在。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是负载的问题.试着把负载去掉看看

网友B:
看看变频之子的文章,你先把电容换一下,驱动的.我的电话013575315985

网友C:
输出转矩可能不够

网友D:
提升转矩加大 试试

网友E:
也可能机械冷态时润滑不够. 我做东芝变频QQ:410191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