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经常显示欠电压

楼主(2005-07-11):
我们单位的变频器经常出现lu,经查排除接线问题,变频器型号是富士g111 132kw,经常是正常停机后,再起动就出现这种情况!请诸位高人帮忙!!!

网友A:
检查输入电源

网友B:
也检查启动力矩是否调太大?

网友C:
我的富士G11变频器报警记录里有时候有十几次的欠压报警,而且这种情况不是每次都发生的,是偶尔发生的,复位以下就可以了。经常是正常停机后,再起动就出现这种情况,希望大家能帮忙解决。

网友D:
调高变频器额定电压试试

网友E:
电源部分查过了吗?包括接线。是否启动时会引起电网电压波动?启动时测一下输入电压。 另外,G11是否有欠压整定,看一下说明书。如果有的话,可以设低一点。

网友F(2005-10-01):
不是,这个是三相整流没正常工作或者三相输入缺相引起的, 你这个变频器不知道整流部分怎么做的,是用可控硅还是接触器,得具体分析

网友G:
硬件有软故障,详细检查取样回路。浏览:Http://www.gdikong.com

网友H:
电压取样电路有故障,查电源电路。

网友F:
三相输入有问题,但具体哪儿有问题得继续查,进线接触器,电抗器,整流桥,如果是可控硅的话触发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是接触器的话看接触器是否吸合

网友I:
接触器辅助触点问题

网友J(2005-11-11):
先检查电源输入部分,在检查一下CPU板问题,对了,顺便问一下,你的变频器报警还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K:
你用的变频器是不是时间很长了。如果是你的变频器需要维修一下了。

网友L:
变频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M:
我认为是你检测电流是否过大
你的变频器是安装在什么地方啊
是安在塑料注塑机上的吗
我对这个还知道一 点

网友J:
也有可能是假报警啊

网友N:
有时在上电时出,可能内置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O:
检查一下你的开机信号,是不是变频器前部分接触器的通电常闭点给出的,经常有人设计控制柜时会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P:
请问你的变频器用在什么地方啊,线路板是不是有轻微腐蚀现象啊?还有就是线路板会不会很脏?清洗一下可能能见效!

网友Q:
变频器的工作环境是否良好,
看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B:
晕,什么没人说到点上去!

网友B:
呵呵,原来修变频器都这么搞!

网友B:
   用万用表监视输入电压(如果能测量P,N端更好),启动变频器
   如果电压下降很大,在电网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可能的问题:
1. 启动时间太短
2. 负载太大
3. 检测电压电路敏感
4. 正常停机多长时间在启动?如果机器完全停止运行,而停机时间
又不是很长,说明电路有问题(可能哪个元件不良)最好找厂家!
5. 如果万用表检测不到电压下降,那可以肯定是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

    以上分析思路
   呵呵,大家可以抛砖过来!

网友R:
1)转矩提升/或过载倍数设置太大..
2)电源容量不足..
3)电容容量衰减..
4)整流部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