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5-06-29):
大家好: 我单位共用丹佛斯VLT5000系列变频器21台,目前故障较多。 有一些是变频器本身故障,甩掉负荷后仍出现ALARM 14或ALARM 13 (电机端接地或过电流)报警,不知该如何解决? 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查互感器和相应电路

网友A:
多半是霍尔元件发生漂移造成的.互感器坏

网友:
如果断开负载仍报警那么互感器不良

网友B:
当控制卡查为三相电流不为零时,认为漏电流,引起原因有控制卡坏,检测坏,地线问题. 我公司为丹佛斯传动产品授权代理及指定技术中心,欢迎来电垂讯. 电话0532--83811796

网友C:
因为丹佛斯VLT5000搞的相对少一点,其他机种出现过流的时候,驱动和模块也应该在检查之列

网友D(2005-10-27):
4楼说的对

网友E(2008-08-13):
4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