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使用症结在哪里?

楼主(2005-07-18):
急!急!急!   请问:    使用的施耐德48Q型软启动器和PLC组合使用,采用2线控制启停;现在我在主回路中没有加装线路接触器和旁通接触器,只是将r1设置成隔离继电器类型,可以么?现在我没有带负载运行量得软启动器出线端不论我是将run和stop置成0还是1,其输出端总是有380v电压,这样的话,我不是没有办法控制电机了么?请问各位大侠告诉我症结在哪里?是否一定要加装接触器呢?

网友A:
施耐德软启动不带电机不能运行,可用小电机测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