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

楼主(2005-07-28):
请教各位前辈:    我是一名在校毕业生,如今面临毕业设计的难题,我选的题目是: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系统的设计,现在我的电路已经设计出来,主要是利用SPWM方式驱动MOSFET,(IGBT太贵),电路中三角波和正弦波的产生是用两块ICL8038集成函数发生器,通过LM311比较后产生SPWM信号,为了出现死区时间,我们又用了一块单稳触发器,电路做成后,经过调试SPWM信号正常,后级驱动运用三菱的专用驱动芯片M57962L,带上交流电动机,电动机不会转动,但是带上直流电动机时,电动机却会运转。我原先以为是频率太高经缘故,后来调低了频率,但是不行,我们用的交直交的变频方式。请问前辈我的电路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系统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电机是电容起动方式。我的问题很小,但是这么小的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学完理论的学生来说,实在太难了,为些还要请各位变频方面的高手前辈们帮个忙,谢谢。

网友A:
你选用的单相逆变电路是怎样的,这和你选择的控制策略有很大关系,而不是随便发出个信号就能运转的。单相电机的原理绕组空间上差90度电角度,电容起分相作用,如果不产生类似圆形(椭圆)的磁场,怎么能够转?还有你所谓的直流电动机是有刷直流么?如果这样运行正常的话说明你输出的是直流。

网友B:
你的输出电路是不是只有正相PWM波而没有反相PWM波这是我个人观点,因为具体输出电路我不清楚

网友C:
你导师支持你选这个题目吗? 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课题?

网友D:
如果转速度要求不高,你看一下<<电子报>>,上面有你需要的电路和原理,比你的设计简单的多

网友E(2008-05-04):
单相电机,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F:
听说市场有卖单项变频器的,但我没有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