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传动输出过压

楼主(2005-07-21):
ABB dcs600(直流传动),380V电机. 当给定最大时候,输出用万用表测是470V(电网是380V),怎么回事?(而且电网电压的显示也不对,是320v)

网友A:
万用表没电了吧,如果参数没有改变过,我感觉应该不会出现这中问题的。

网友B:
Ud=1.35*Ul*cosα 如果最大速度给定,且没有弱磁的情况下,晶闸管处于最大导通状态(可逆α=30,不可逆α=15),也差不多吧? 你设置弱磁了吗?如果不弱磁,你继续提高转速,电枢电压当然会上升。

网友C:
abb_dcs500说的对,直流调速器AC380V进DC440V出很平常的啊,楼主是不是和变频器概念混淆了,认为输出不可能超过输入电压?

网友A:
我想应该不会,一般电机的额定电压是440VDC的,不会超过10%的,即使是弱磁也应该不会的,

网友B:
电枢上的电压只和镇流器的输出直接相关,他可不管你电机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就是不弱磁,才会导致基数以上的转速时,电枢电压超过电机的额定电压。

网友A:
可是,现在的直流调速器都是电压闭环的,即使不报警,也要报超速的

网友B:
速度闭环吧?如果你用的是EMF反馈,也就基本相当于电压闭环。 你的超速阀值设置了吗?设的是多少?还有过压阀值。

网友D:
另外,你用指针式万用表试试看是不是一样的,有些数字万用表对变频器等设备的高频杂波干扰屏蔽不好,测量有误差。

网友(2008-03-10):
Ud=1.35*Ul*cosα
  晶闸管到导通角是可以改变,15<=α<180),输出电压是470应该在正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