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清除设置

楼主(2005-07-15):
求助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台达VFD-B型的变频器,被设置了密码,而我又忘记了密码,请问有谁能够清除密码恢复到出厂设定值吗?请各位高手们赐教!

网友A:
找供货商。一般都有解决方法。

网友B:
00-02设定为00解除参数锁定,然后00-02设定为09恢复所有参数至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