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长时间以低频率带动电动机

楼主(2005-08-02):
请教各位老师:变频器长时间以低频率带动电动机,上台是否会使电机容易烧毁?为什么?

网友A:
我想应该看电机是不是可以在低频下长期工作,一般电机应该工作在20Hz以上,查看电机参数吧或问电机厂家。

网友B:
应该是对电机的寿命有很大影响的.主要是散热和绝缘方面的问题.如果要长期使用的话建议采用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