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伦次变频器

楼主(2005-07-13):
伦茨变频器上陶瓷片状的充电电阻,型号8211RH.2A,它的阻值和功率是多少?中间的三个脚之间的阻值和功率?其中两脚接在圆柱形电容上,是放电电阻吗?我想用一般的充电电阻替代,这三个脚该如何接?烦请大家抽空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8211RH.2A,一共5片,如需要,联系我13056660695

网友B:
我现在手上有8211RH.2A,一共30片,如需要,联系我13801931511

网友C(2007-01-16):
伦茨变频器上陶瓷片状的充电电阻是两面,一面是限流电阻,是30欧姆,另一面是一黑色掩膜电阻,是2个串联,是30,其中一个是电源的启动电阻,另一个是电容的放电电阻,如果去掉此电阻,机器不能工作,功率最大的是限流电阻,有30W左右.

网友A:
   伦茨变频器上陶瓷片状的充电电阻是两面,一面是限流电阻,是30欧姆,另一面是一黑色掩膜电阻,是2个串联,是30,其中一个是电源的启动电阻,另一个是电容的放电电阻,如果去掉此电阻,机器不能工作,功率最大的是限流电阻,有30W左右.

这个是我原来发的贴,你全搬过来,也不说是引用,,,,,,,,

网友D:
法律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