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斯变频器面板亮,无显示

楼主(2005-08-02):
请问各位老师:丹佛斯变频器2060,面板亮,但无显示,是何处有故障?

网友A:
看看CPU的5V电源是否太低

网友B:
面板坏。CPU都好。此系列遇到都如此毛病

网友B:
面板单元更换就可

网友C:
查一下CPU板与主板之间的排线是否插好,或检查下排线上部的几根线上的电压正常否.

网友D:
将面板控制器拆开后,检查液晶显示屏与PCB板接触情况

网友E:
检查液晶显示屏与PCB板接触情况

网友F:
可帮你换CPU板液晶显示屏。025-84610685、13182889102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