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低电压故障

楼主(2005-08-03):
安川616G5最近常常低电压报警,排除供电电源问题及电压选择跳线,还可能何原因引起,如何排除?

网友A:
电源检测电路问题.13793662356孙

网友B:
变频器怎样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1)大多数变频器是通过开关电源的~5V电压(单独整流滤波)取样来检测电压值,所以当开关电源不正常、+5V小电容漏水、CPU内部短路(CPU发热),变频器都可能会显示“低电压”。   2)大功率变频器除了从~5V电压取样来检测电压值外,还直接从直流+540V电压取样(电阻分压)。   3)有的变频器(如安川616G5-22KW)当检测到充电接触器没动作(从辅助触点取信号),变频器即跳“低压”故障(富士G9-30KW则显示Err7),这样变频器也不会在启动后烧毁充电电阻。   变频器在很低的输入电压下都能运行并不是好事,因为此时变频器工作电流会变大,变频器温度高,长期如此会缩短变频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