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6-28):
我有一台伦次8221型变频器,最近出现故障,经查是模块MC100Q2YS42短路。更换模块后开机,控制板上的故障灯仍在不停的闪烁,变频器也不能正常工作。这是把控制板调换到好的变频器上,仍然显示有故障。   请问大侠,这种情况是控制板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板有故障记忆功能,需要清除。烦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我十分感谢

网友A:
伦次,不熟看情况应是控制板本身有问题。

网友B:
我估计可能不是光变频器的模块坏了,其他的部件有没有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