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了420故障

楼主(2005-06-28):
我有两台西门子变频分别为3KW和故障均为上电面板显示几横线路均稳定不知是何原因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欠压故障!

网友B:
你先把CPU板和下面驱动板的连接插座看一下,有没有虚焊和接触不良的情况,有西门子变频器的问题大家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C(2005-08-02):
欠压,很有可能是几块板子之间的连线有折断的,仔细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