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小区恒压供水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5-06-07):
1概述 恒压供水控制系统的基本控制策略是:采用电动机调速装置与可编程控制器(PLC)构成 控制系统,进行优化控制泵组的调速运行,并自动调整泵组的运行台数,完成供水压力的闭环控制,在管网流量变化时达到稳定供水压力和节约电能的目的。系统的控制目标是泵站总管的出水压力,系统设定的给水压力值与反馈的总管压力实际值进行比较,其差值输入CPU运算处理后,发出控制指令,控制泵电动机的投运台数和运行变量泵电动机的转速,从而达到给水总管压力稳定在设定的压力值上。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力电子器件的理论研究和制造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力电子器件在容量、耐压、特性和类型等方面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进入90年代电力电子器件向着大容量、高频率、响应快、低损耗的方向发展。作为应用现代电力电子器件与微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的交流变频调速装置,随着产品的开发创新和推广应用,使得交流异步电动机调速领域发生一场巨大的技术革命。目前自动恒压供水系统应用的电动机调速装置均采用交流变频技术,而系统的控制装置采用PLC控制器,因PLC不仅可实现泵组、阀门的逻辑控制,并可完成系统的数字PID调节功能,可对系统中的各种运行参数、控制点的实时监控,并完成系统运行工况的CRT画面显示、故障报警及打印报表等功能。自动恒压供水系统具有标准的通讯接口,可与城市供水系统的上位机联网,实现城区供水系统的优化控制,为城市供水系统提供了现代化的调度、管理、监控及经济运行的手段。 2控制方案 在住宅小区水厂的管网系统中,由于管网是封闭的,泵站供水的流量是由用户用水量决定的,泵站供水的压力以满足管网中压力最不利点的压力损失ΔP和流量Q之间存在着如下关系: ΔP=KQ2; 式中K一为系数 设PL为压力最不利点所需的最低压力,则泵站出口总管压力P应按下式关系供水,则可满足用户用水的要求压力值,又有最佳的节能效果。 P=PL+ΔP=PL+KQ2 因此供水系统的设定压力应该根据流量的变化而不断修正设定值,这种恒压供水技术称为变量恒压供水,即供水系统最不利点的供水压力为恒值而泵站出口总管压力连续可调。 典型的自动恒压供水系统的结构框图如图所示;系统具有控制水泵出口总管压力恒定、变流量供水功能,系统通过安装在出水总管上的压力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实时将压力、流量非电量信号转换为电信号,输入至可编程控制器(PLC)的输入模块,信号经CPU运算处理后与设定的信号进行比较运算,得出最佳的运行工况参数,由系统的输出模块输出逻辑控制指令和变频器的频率设定值,控制泵站投运水泵的台数及变量泵的运行工况,并实现对每台水泵根据CPU指令实施软启动、软切换及变频运行。系统可根据用户用水量的变化,自动确定泵组的水泵的循环运行,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及供水的质量。 3运行特征 以三台水泵的恒压供水系统为例,系统在自动运行方式下,可编程控制器控制变频器软启动1#泵,此时1#泵进入变频运行状态,其转速逐渐升高,当供水量Q<1/3Qmax时(Qmax为三台水泵全部工频运行时的最大流量),可编程控制器CPU根据供水量的变化自动调节1#泵的运行转速,以保证所需的供水压力。当用水量Q在1/3Qmax<Q<2/3Qmax之间时,1#泵已不能满足用户所需的用水量,这时可编程控制器发出指令将1#泵转为工频运行,并软启动2#泵,使2#泵进入变频运行工况,2#泵的运行转速由用户用水量决定,以保证供水系统最不利点所需的供水压力。当外需供水量Q为2/3Qmax<Q<Qmax时,可编程控制器发出指令再将2#泵置于工频运行状态,同时软启动3#泵进入变频运行工况,此时3#泵的运行转速由用户的用水量确定,以保证供水系统最不利点的供水压力恒定。 当外供水量减少至1/3Qmax<Q<2/3Qmax之间时,3#泵的转速逐渐降至接近于零,此时可编程控制器发出1#泵退出运行指令。在3#泵退出运行后,3#泵的转速逐渐升高,继续处于变频运行工况,其转速仍由外供水量决定。当外供水量继续减少至Q<1/3Qmax时,可编程控制器发出2#泵退出运行指令,此时3#泵仍处于变频运行工况。当外供水量再增至1/3Qmax<Q<2/3Qmax之间时,3#泵转为工频运行状态,可编程控制器发出1#泵软启动指令并使其进入变频运行工况,如此往复循环以实现系统的恒压供水。 4系统经济效益分析及系统优点 4.1经济效益分析 变量泵的功率N1、供水量Q1与泵转速n1三者的关系如下式: N1/Q1=(n1/n)3 Q1/Q= n1/n 式中Q一额定流量,Q1<Q N一额定流量Q时的轴功率 n一水泵的额定转速 因额定流量Q=100%时,n=100%,N=100%,若n1=90%n时Q1=90%Q,N1=72.9%N,即可节电27.1%。若n1=80%n时Q1=80%Q,N1=51.2%N,即可节电48.8%。 4.2系统优点 (1)恒压供水技术因采用变频器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而达到调节水泵转速改变水泵出口压力,比靠调节阀门的控制水泵出口压力的方式,具有降低管道阻力大大减少截流损失的效能。 (2)由于变量泵工作在变频工况,在其出口流量小于额定流量时,泵转速降低,减少了轴承的磨损和发热,延长泵和电动机的机械使用寿命。 (3)因实现恒压自动控制,不需要操作人员频繁操作,降低了人员的劳动强度,节省了人力。 (4)水泵电动机采用软启动方式,按设定的加速时间加速,避免电动机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对电网电压造成波动的影响,同时也避免了电动机突然加速造成泵系统的喘振。 (5)由于变量泵工作在变频工作状态,在其运行过程中其转速是由外供水量决定的,故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可节约可观的电能,其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其节电效果明显,所以系统具有收回投资快,而长期受益,其产生的社会效益也是非常巨大。

网友A(2009-08-26):
中外合资麦孚(上海)变频器有限公司座落于上海宝山工业园区,是国产变频器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最具规模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交流异步电动变频调速器专业厂家之一。公司视质量为生命,视服务为己任。秉着“以科技为先导、以创新为动力”来完善5S管理,使麦孚人全心全意为用户提供卓越的产品和星级的服务。公司生产车间全部采用防静电处理,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雄厚的技术力量。目前公司员工共有50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本科以上学历的30人,大中专学历的200人。麦孚变频器公司结合国际上最先进的变频技术和国内用户的实际需求,先后推出了VFD-F系列通用型变频器、VCD1000安达无感矢量变频器、VFD-P系列风机水泵型变频器、JDZ系列注塑机专用变频器、VFD-A/VCD1000系列经济型变频器、MD204LV4可编程文本显示器及MF-HD3000系列恒压供水系统、LT-001系列智能一体机等系列产品,并通过国家电控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认证,符合GB/T12688.2-2002标准.VCD1000安达矢量系列变频器自投入市场以来,已经在全国的电力、纺织与化纤、建材、石油、化工、冶金、市政、造纸、食品饮料等行业以及公用工程(中央空调、供水、水处理、电梯等)得到普遍的推广和应用。强大的售后服务:麦孚安达变频器的服务网络目前是中国变频器市场内覆盖面最大的网络,全国拥有直属办事处36处,有强大的技术支持与售后保障,实行48小时限时服务,产品自出厂六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均可更换新机,全国联保,保修期18个月,免费上门服务。
上海麦孚电器有限公司江苏无锡技术销售服务中心
网址: http://www.microwolf.com.cn
电话:0510-80219763
手机:13921272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