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升高如何解决?

楼主(2005-06-20):
水泵,93KW电机,变频时温升明显比工频时高,现在载波频率是3KHZ,普传PI2000变频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将载波频率降低,同时加强外部冷却

网友B:
载波频率已经比较低啦,看来普传变频器虽然做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行啊.

网友C:
还是加强外部冷却好一些

网友:
要看运行的频率在什么频率段,是50HZ吗?还是多少?

网友D:
普传变频器用于水泵电机变频,效果都这样. 没办法,强制冷却啦!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可不可以加装散热风扇啊?

网友F:
同意大家的意见。暂时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G:
检查轴承先,降低载波频率,检查机械被传动侧,将频率段设到最适当的位置。

网友H:
长时间低频运行和频繁的加减速,也会造成电机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