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电机再生状态下过电压

楼主(2005-07-12):
变频器在电机再生状态下过电压   但电源电压正常,减速设置正常,制动器正常   请问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A:
把减速时间设长点

网友B:
也可能检测电路或制动管有问题. 我做东芝QQ:410191891

网友C:
加装能量回馈单元或能耗制动单元。http://www.wanweiboda.com有资料。不然的话要烧毁变频器。你的设备是电梯还是别的提升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