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代码

楼主(2005-07-20):
各位好:    我有一台台达变频器报故障,C。F。3如知道报警代号给我回付

网友A:
S1,S2的电压如果在空载时,输出不是0V那就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你可以把DCS1,DCS2的输出脚对地短路,如果恢复正常说明就是传感器的问题,再看看排线是否接触良好,没有+-15V的时候也会引起CF3,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是控制板的问题了QQ:450580650

网友B:
DELTA老兄你有A系列22KW的电流传感器吗,我需要几个 13056660695

网友A:
有啊!要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