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变频器启动电机太慢怎么办?

楼主(2005-07-28):
我们这儿有一套变频恒压供水系统,用的是富士变频器,启动时间将近二十分钟,且频率上升到11HZ时停滞不前较长时间,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是哪个地方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参数都对了吗?加速时间??

网友B:
检查一下信号线+ -极有没有接反,变频器加速时间

网友C:
看看运行电流多大,超不,如果以上二位说的都对有两种可能:(1)电机接反了,(2)容量小拖不动!

网友D:
你先这样试一下,在保证电机允许的条件下,把加速时间调短!如果是电机功率很大,电流应该很高,这样你试试把转矩调一下!

网友E:
可能变频器输出电流较小,或加速时间过长。

网友F:
很明显是PID参数没调好嘛!自己多看下说明书!!

网友G:
可能没有安装正确! 参数有问题!!

网友H:
是PID参数或加减速时间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