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一上电即显示"H.P.F"

楼主(2005-06-24):
台达VFD-P 15KW变频一电即显示"H.P.F.",是主板问题,我想修好它,能否得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很麻烦呀

网友B:
電流偵測有問題

网友C:
是主板问题?你是怎么知道是主板的问题? HPF 故障显示应该是接地故障,我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先查电机,将电机接到其他的变频器上,或者通过摇表测试电机的绝缘.如果电机没问题再来检查变频器的问题。变频器一般是电流侦测的问题.如果想要自己维修就得先查电流互感器.

网友B:
同意笨熊說法 一般HPF或GFF都是接地保護,先檢查變頻器輸出測是否短路,馬達絕緣層是否已破壞造成短路.

网友D:
同意苯熊的看法,将三相都接上电流表,上电看三相电流是否相等。如果不等,你的马达或连线有问题了

网友E(2009-05-05):
主控板问题,换了U4还是不行。谁还有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