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BT40S3.7KWTA显示“FL”故障

楼主(2005-07-21):
森兰BT40S3.7KWTA变频器,开机显示正常。一按运行,立刻显示“FL”故障,带不带负载一个样,模块是好的,两个板子都是新的,不知从何下手检修,请高人指点。 其中的6个16脚光耦型号“A 316J 0036”,查不到其内部电路图。请一并赐教!

网友A:
检查六个检测二极管BYV26是否是好的,另外A316J坏也会引起FL产生 。把6个316J的第六脚全挑起来,然后再重把其中一个的第六脚焊好好运行一下,如不出则是此316J是好的。出则此驱动光藕坏。把六个光藕逐一排查。1.2脚PWM波输入3.4电源 5脚复位 6.故障报警 15检测 11模块驱动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