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维修

楼主(2005-08-02):
我有一台台安N2-450-M3-3.7KW现有故障为显示为OC-R不知是何故障请各路高手指教急!!!!!!!!!

网友A:
把开关电源次级的电容换掉就OK

网友B:
请问你的哪里的?可以找台安当地的办事处解决呀.你可以找你的销售商服务.现在台安变频器的服务质量有很大提高.过去是代理商负责,现在各地的办事处建立了.每一个台安变频器的用户都可以找台安办事处.由工厂来全面负责售后服务. 再次感谢您使用台安变频器

网友C:
延长加减速时间 ,看看行么? 不行就送修吧

网友D:
请问ZD204的稳压管的型号是多少,R270,271,272的阻值是多少,7.5KW的,先谢了.

网友E:
台安N2 1.5KW触发电路在没通电时阻值不一样.GU EU GW EW两相2.7K,GV EV一相100K 另GV EV处R205断路,GU EU GW EW处电阻R202 R208阻值为45.这样是pc923有问题吗?怎样处理?

网友F(2005-11-15):
台安机我比较熟有问题可来电:1392119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