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变频器6SE7016显示E报警

楼主(2005-07-18):
西门变频器6SE7016显示E报警,E字不闪,CUVC板坏,请问老师那个元件坏了。

网友A:
可能控制板坏了

网友:
西门子6SE70系列变频器在不同容量装置间混用主控板极易引起主控板内程序被清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应当避免。这可以说是西门子故意采取的一个不正当手段。根据我单位维修的多台类似西门子变频器故障来看,故障机理在于变频器通电后,如果设定的容量与实际检测容量不符合时,容量检测程序将被清空,这时系统显示“E”。主控板的硬件实际是好的。我单位现在在部分容量方面已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我就曾经碰到过,开关电源上的C33167和一个小的贴面三极管坏了导致没有15伏的输出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外接24伏电源没有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光这样说很难判断到底是哪的故障的!

网友B(2006-01-24):
请问:你有 西门变频器6SE7016-1EA61-Z的参数说明吗?若有,能否发一份至我的信箱:liuchangling2004@126.com,将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问题我们遇到过,可以修复,先确认主板有没有问题。QQ:419371211

网友C:
不幸的是我也碰到了,由于变频器辅助24V电源没有加保护熔断器,结果外部短接错一根线导致串进220v电源,烧坏变频器,出现E的符号,不知道具体坏了哪些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