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过电压故障

楼主(2005-06-02):
诸位高手:    本人有一问题需要请教,变频器发生过电压故障主要由什么原因引起?现有4台AB单相变频器,经一AB滤波器滤波,近日突然4台全部发生过电压故障,断电后重起,电压逐渐升至400V后报警,检查输入电压正常,当把滤波器去掉后,电压恢复正常,请大侠解释小弟的疑问,滤波器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滤波器是装在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B:
您提供的400V电源是直流吧!一般过电压有两种情况:1、输入过电压;减速过电压——变频器检测直流母线电压一般超过720V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