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电容

楼主(2005-07-11):
我处有3台变频器都炸了大电容,请问你们主要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源电压是否波动大?

网友B(2007-11-28):
电源电压高是造成炸开的主要原因,整流器有没有问题,电容质量如何?

网友C:
充电电阻,整流桥,电容耐压,电容质量都有可能坏电容。

网友C:
具体原因要细查,我公司修好保修6个月。01051661808侯工。

网友D:
停放时间长了吧

网友E:
急停未加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