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变频器电机严重发热

楼主(2005-07-13):
220v单相变三相变频但电机严重发热,是电机还是变频器问题如何判别?谢谢!有一台同样的却正常.

网友A:
如果情况如你所说的:有一台正常,而这台不正常(包括使用频率,负载一样);那么电机发热的原因可能就是缺相.建议查变频器.

网友B:
你的电机运行在低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