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变频器过流跳闸怎么做?

楼主(2005-07-14):
我们公司的变频器常常出现过流跳闸,初测主轴正常的电流约3安,选用的电流保护继电器6安,可是继电器还会动作。请问你们选用哪个型号的电流保护继电器?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带单台电机建议不使用电流保护继电器,变频器内的电子热保护功能更准确可靠灵活,如果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则需要选择加电流保护继电器,选择类型也有点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