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5-06-02):
现有松下电器DV700变频器一台控制面板无法进行参数设置及电机控制,但通过外部端子有办法进行电机控制,而且变频器的控制面板会显示电机的运转频率,现想通过控制面板进行修改变频器的参数无法进行,请诸位指教。

网友A:
长时间同时按下“MODE”“上调键”,然后给变频器送电,显示的数值就是你可打开参数的个数,用“上调键”调到86,你就可打开所有参数,面板/远控转换参数是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