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与电机之间是否有必要用屏蔽电缆?

楼主(2005-07-12):
变频器输出与电机之间是否有必要用屏蔽电缆?特别是大容量的。

网友A:
最好是用屏蔽电缆,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不用影响也不大,我单位用15KW的就没用屏蔽电缆,电机的工作状态也是很好

网友B:
在配线不长,周围没有精密仪器的时候,没必要. 我做东芝变频QQ:410191891

网友C:
我们也没有用!不和控制线放在一起就不需要的啦!

网友D:
其实要看现场情况和距离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