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求教

楼主(2005-06-09):
一台刚修好的15KW变频器,带载运行一切正常,但是换回原来的坏控制板后,一上电IGBT就爆了,快熔也断了,另外推动板也烧坏了,至今原因不明.    一台变频器的主控板上用于电流表和频率表显示的端子为何一上电还未运行就有电压输出。另一台变频器的主控板上用于电流表和频率表显示的端子为何一上电未运行时没有电压输出,但是运行时仍然没有电压输出?    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什么品牌的变频器,为什么换回原来的坏控制板,IGBT爆了/快熔也断了/外推动板也烧坏了/该机也就报废了...  一台变频器的主控板上用于电流表和频率表显示的端子为何一上电还未运行就有电压输出。另一台变频器的主控板上用于电流表和频率表显示的端子为何一上电未运行时没有电压输出,但是运行时仍然没有电压输出?参数还主板问题...

网友B:
变频器的主控板上用于电流表和频率表显示的端子为何一上电还未运行就有电压输出是因为干扰,另一台变频器的主控板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