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怪现象?

楼主(2005-07-18):
19KW春日变频器,第一次送电,变频恒压带泵运转正常,如果不停电,没问题。   断开断路器,再次送电,变频器面板不显示,变频器送电接触器没闭合,再过差不多   1天,送电后运转正常。再次停电,又出现没反应故障。又需要1天才能运转,不知为何??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
可能开关电源的部分元件有老化,造成冷机不能工作,一段时间后热机又正常!

网友C:
控制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D:
可能是温度太高报警导致的,增加通风散热条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