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修制动单元

楼主(2005-07-21):
请问各位大虾:    我有 同616G5配套使用的制动单元(4050B)坏了,(注:他同时造成变频器内部充电电阻损坏)   经查内部功率模块击穿,购得同型号的功率模块更换后,使用3-6小时后,仍损坏且烧坏充电电阻,在次更换,仍坏。

网友A:
检查制动单元的控制回路,估计是控制回路不能有效关断功率模块或制动电阻回路有问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