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调试

楼主(2005-06-02):
请教各位高手:西门子变频器,消防水泵三台,无反馈,调试时需设置哪些参数?是否只需输入电机铭牌数据即可?

网友A:
可以根据变频器手册来调试啊!

网友B(2009-02-22):
变频器调试主要的几点是什么

网友C:
无反馈可已检查一下压力传感器的信号线有没有接错,其次就是看一下反馈信号是电压的还是电流的,对照使用手册设置参数。晕05年发的贴子啊

网友D: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