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变频器无输出

楼主(2005-08-02):
我公司丹佛斯变频器无输出,万用表测U、V、W对直流母线是二极管特性,是不是可以断定输出模块是好的,请问可能是何故?

网友A:
有可能CPU板坏了

网友B:
模块好坏不是这样简单判定的现象再具体些

网友C:
有没有故障信息显示?

网友D:
有没有频率显示?12端子18与27端子要同时接通才能运行。。。。。。。万用表测U、V、W对直流母线是二极管特性,不是绝对可以断定输出模块是好的

网友E:
丹佛斯的说明书须从头到尾仔细看.不过其保护功能不错,电源,电机接反了,一运行就保护,正确连接后又能正常工作. 不知你所说的是哪个系列的.

网友F:
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是多少,量过了吗

网友G:
你能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吗,我或许能帮你